七彩虹重启故障

楼主(2009-05-08):
我有一块七彩虹C.P4AXC主板,开机后半小时自动重启。重启后自检不通过硬盘。
而且不能进BIOS关机后等一会再开机能开机但开机后仍然重启。
求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是哪的问题啊·········
补充一下:电源,显卡,内存,硬盘全部换过了。还有就是集成网卡已坏加的独立网卡。

网友:
怎么没人回啊。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
刷BIOS能成吗?

网友:
菜鸟帮不上你的忙啊

网友:
更换南桥晶振或者重新装系统看看

网友:
建议刷bios
安装完毕能解决此类问题,如果自己没有没有程序建议去专业网点刷 ,

网友:
确保散热正常,拿掉集成网卡芯片

网友:
拿掉集成网卡芯片 试试

网友:
南桥或者I/O的问题,我以前自己的一个华硕板子也是类似的现象,跟BIOS无关

网友:
同意9楼的的说话哈。

网友:
清楚CMOS,刷bios,还不行,南桥、I\O

网友(2010-04-08):
应该不是BIOS问题,很可能是集成网卡或I/O的问题

网友:
CPU散热风扇没问题把``
要不换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