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修T40(长篇)

楼主(2009-05-08):
小弟是哈尔滨人,自己在哈尔滨有店,业务规模比我的大多了,来我这里的意思是想加强一下,刚来头半个月,我这里生意还行,每天都能修个两台机器。小弟每天都能学点新东西,感觉还行。后半个月生意淡了下来,经常没事可做。两人成天趴电脑上上网,我也挺过意不去,但是没办法。

店里坏了个电源,小弟换了两个管子和电容,说好了,要找个机器测试一下。我看了下店里几台已经装起来的机器,一台东芝M2,一台方正R650,一台旭日150。我跟小弟说,这几台机器都烧不起,东芝和方正那个没有图。旭日150有图,但是这个机器待机我们都没搞明白,也烧不起。拿你自己的T40试吧,真要是烧了,有图也有料,能修起来。我说这话其实只是开开玩笑,孰料一语成谶,上电没多会,机器掉电,烧了。电源恢复之前的故障。

网友:
烧都烧了,没办法,只好修修看了。小弟把机器拆开,主板拆出来,已经大电流了。先换了几个明显短了的管子,大电流没有了,但是开机电流只能上到0.3,没有Vcore。量了下ADP3205的工作条件,有个VTT_PWRG信号有点不对劲,这个信号是1845的PG,作为3205的一个工作条件。在1845正常的情况下,它应该是个高电平,但是这里没有电压。以为1845有问题,在1845上捣腾了半天,还是没电压。试着挑起1845的PG脚,才发现原来1845早就有PG了,只不过被3205给拉低了。以前和昂首向前兄弟在群里谈过这个问题。通过这次的经历可以这样下个结论:VTT_PWRG确实是个输入信号,但在Vcore不正常的情况下,3205会拉低VTT_PWRG。

网友:
机子还没修好,先弄了个结论。结论有了,可是Vcore还是没有。再让小弟修,换了两个ADP3415(MOSFET Driver)后,Vcore终于出来了,代码也开始欢快地跑起来了。接屏试,只见满屏竖杠。

小弟问会不会是虚焊?我想了想,应该不是虚焊,可能显卡烧了,换个吧。店里还有两片7500,一片所谓测试好的,还没有上过机。一片在料板上。先上测试好的,结果代码跑4A,再取料板上那片装上,4A依旧。小弟这时有点丧气了。我说莫急,那里还有片9000,你拿过来,我来帮你弄。先把9000植上球,我还没有9000的网,只有个FX5200网,只得先用5200网植上大部分,回头再手工补一些。诸位兄弟需留意,原来7500的板,直接上9000是行的。需按下表改动一些电阻。且据说只能上带一只三极管的9000,上不了铁十字架9000

网友:
9000装上再开机,Logo出来了。这里提个有意思的地方,T40这个板子如果抓不到显卡,那么显卡的核心供电是1.5V,抓到显卡后,就切成了1.25V,不知道它这个是在什么时间转换过去的。

跟小弟说,再试一下充放电有没有问题。小弟装上电池,准备接电试机,却发现指针电源(数字的坏了,搞个指针的临时顶替着)在还没开的情况下,电流指针已经往右打了。这种情况说明电池电压反灌到了适配器接口。量适配器接口,有电压。正常情况下在电池供电的状态下,电压只能到VINT16这个点,再往前就不应该过去了。不过因为电池电压只有10V,如果这时开电源,可能还是能充进去电的,但是这样工作肯定有隐患。

网友:
小弟左右量,所有保隔线路上的管子都没发现有穿的。后来发现-EXTPWR状态不对,无论接适配器还是电池,均为低。原来Q73和D9都击穿了。这样TB没法正确进行电源选择了,会认为一直是适配器在供电,从而打开前面的Q34和Q36,让电池电压反灌到了适配器接口上

图4

网友:
换掉Q73后,新问题又来鸟。充电电流上不去,只能维持在0.3A。这个电流比快充电流小,但比浮充电流又似乎要大一些。问小弟你这个电池是不是已经充饱了,小弟说是空的。我说你不要记错了吧,装起来在系统里看看。进系统一看,0%。还真是个空电池。再拆开来查,3806的引脚电压一圈打下来,没发现问题。
当时有事出门了一趟,(是真有事 )回来的时候小弟说修好了,说坏了个电阻,R363阻值变大了,原来10欧变成了100多欧,但3806的VCC仍然还是3V。我被弄得是一头雾水。

网友:
后及:小弟过阵子要回去了,在这里顺便再招一个,有意的短消息谈。没工资但是仍然有要求,要有点电子基

础,电容电阻能认清,电流电压有概念,电源电表会使用。

网友:
~~引人入胜~~

网友:
两字:佩服。四个字:超级佩服

网友:
我也搞到过100欧的时候充电巨慢,看了图纸标的是10欧换成10欧的就冲点很猛烈了

网友:
版主的小弟不错吗呵呵

网友:
楼主在那干呀

网友:
R363正常值是10K 3806的VCC正常值是16v,

网友: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无边思绪 -4

网友:
唉。。讲的太好了

网友:
楼主好像在安微呀,去不了,楼方人真不错哟,这样对徒弟

网友:
趣味性的修板故事!

网友:
怎么联系啊
  我想去学学

网友:
无边思绪 厉害呀!!!  看的我眼睛都不敢杂里下。!

网友:
版主简直是我偶像,超级佩服.

网友:
小弟不好带哟!当师付的要负责。当小弟的要用心(不只是维修)!
不知道武汉有没有像无边大哥这样的店主招小弟弟呢?

网友:
敬佩故事描述,要是针对一次维修案例而不是东拼西凑起来的,真可谓无敌维修了!!!

网友:
我想学,怎么联系你?
   我的QQ87375975 电话13826504134

网友:
呵呵,我正在别人店里学习呢!!o(∩_∩)o...哈哈

网友:
换一个角度考虑一下。
为什么电源能导致这么大范围的故障?
各个故障之间都有什么关联?

电源修好了是否应该用假负载试机,直接用本本试机是否是胆子大了一点,步子快了一点?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这理论太猛了,搞的我这个新手‘云里来雾里去’。

网友:
牛人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无边思绪 -4

网友:
果然强。佩服
有空我也来研究笔记本了。呵呵无边斑斑指点一点哦

网友:
为什么我这里看不到图呢.......

网友:
楼主,我报名,有点主板维修的基础,以前也修过一段时间打印机。QQ273524729

网友:
版主怎么不说话了
     这几天很忙吗?

网友:
向LZ学习,我马上查图去,我的本子也不充电,情况和LZ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