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无待机问题

楼主(2009-05-09):
T40插上可调电源后没有任何反映,查系统供电,发现3V  5V都没有,1。2和1。8也没有,1631没有工作,但1631的主供电进去了,TB也没有工作,真不知道这板子是怎么搞的,弄的一点头绪也没有

网友:
请检查:
1)7/28脚控制3/5V,控制信号通过R866上到PMH4的43脚,此信号为高电位3V。
2)1631的25/18脚应为3V
3)如果电位正常,就要查1631供电电路中的器件有无损坏
4)如果低电位,查PMH4(U28供电VCC3SW(7/31/51..脚)=3V输出
5)如果有输出,PMH4桥本身虚焊或过热损坏
6)如果无输出,查PMH4的供电73脚EXTPWR,同时8脚EXTPWRG=高电位
7)如果有供电,PMH4桥本身虚焊或过热损坏
8)如果无供电,查EXTPWR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