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内存是什么毛病?

楼主(2009-05-09):
威刚的512DDR一代内存插单条可以点亮但进不了系统,用好的内存带可以进系统但显示0x4c5bae57指令引用的0x1c5bae57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打开电脑程序都正常,但有时蓝屏。这是什么原因?是内存颗粒坏了吗?

网友:
用内存测试软件(R.S.T )检测一下。看看是不是颗粒出了问题。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你用内存测试软件R.S.T检测一下看是不是内存颗粒的毛病,如果出现有红色的字母或数字,并且有报警声,证明内存坏了!

网友(2009-07-27):
是内存有坏颗粒,用RST测一下吧

网友:
这样应该是内存颗粒坏了,用楼上说的件测试一下,如要没有在重新刷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