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本的可调电源,诊断卡如何选择??

楼主(2009-05-09):
各位维修师傅用的是什么样的可调电源和诊断卡?
维修笔记本的可调电源,诊断卡如何选择??
       可调电源用指针好还是数字好?? 诊断卡用什么口的好呢?

网友:
我用的电源是在基地买的安太信APS3005S的电源
诊断卡用的是PCI和PCI-E的卡一体卡  还可以

网友:
PCI和PCI-E的一体卡??!!!  有这样的诊断卡么笔记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