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51 亮一会黑屏

楼主(2009-05-09):
这有一台联想L151的液晶 ,亮一会黑屏 , 黑屏的时候指示等是亮的,关开关在打开又亮一会黑屏,测的是高压板坏,问一下22V的高压板怎么改啊

网友:
22V能有那么高吗?
电源不好把`那几个电容漏电~

网友:
看一下板上的电容除以2,就是多少伏的,

网友:
好一点的高压条可以用20V的主供电

网友:
如果开机的时候图像偏红就换灯管吧,这批机器的灯管质量有问题

网友:
我那天看了一个帖子,说是在变压器出来到22v的二极管中间接一个降压电感就可以把电压降到一般通用板所需的电压。我还还没试过。你试试吧,记得把结果说出来大家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