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北桥发热严重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09-05-09):
一块AMD主板,开机后北桥发热严重,大概10分钟就发烫自动关机了,是北桥有短路吗?可是又能开机嘛,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受损了吧   实在不行桥上加个风扇看看  有的AMD新主板一个桥的 开机一会也很热

网友:
可能北桥脱焊了。加焊下吧。

网友:
你看一下北桥的电压都正常了吗,我觉得是北桥少了一路电压

网友:
是什么型号啊 !!
现在AMD的ATI的NB温度就很高!
但不会关机!!
可以加个风扇啊 !!

网友:
重做北桥
改善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