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9-05-09):
联想17液晶显示器故障  开关机正常 。 就是屏幕上有个移动黑条 显示输出信号超出范围。。点显示都是正常的。。电源灯闪。。

网友:
VGA线和头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看看机器的刷新频率,这机器一般都是60HZ的,联想的机器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故障解决了 是刷新频率的事

网友:
首先看刷新频率和分辩率,以前有的联想机子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鄙视!!强烈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