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 4X-A7 内存不过?怎么回事???

楼主(2009-05-09):
原来是内存插巣烧坏了,我给它换了后,还是内存不过,内存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求大家帮下忙??

网友:
加焊下NF4的芯片,,这个芯片很容易虚焊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的话,内存可以打打值啊。看看负载电阻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时钟性号,如果这些正常的话,那有可能北桥挂了。

NF4的主板用的是AMD的CPU吧。上CPU打打值,有没有焊短路,断线,负载排组有没有损坏,看看时钟信号是否正常,都正常的话,换CPU吧。内存要是烤下来的话,还得看看AM2座有没有脱焊。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打CLK的波形是否正常,NVIDIA芯片的板子一般是BIOS资料错和内存条的兼容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