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M327硬盘不能识别求助!

楼主(2009-05-09):
我的机器(TOSHIBA M327)本身是VISTA的系统,因为有几款点图软件无法使用就打算装XP,但是安装盘在DOS启动后就不能GHOST,然后我就用DOS工具NTFS4DOS后手动GHOST,最后也装好了,也装了驱动。然后发现多了一个5G的分区,应该是一键还原的隐藏分区!在系统里一点这个分区就好像死了,于是就想把它给删除,结果没有删掉,然后重启就蓝屏了!我就再重装,结果装不上,最后我就把硬盘装在移动硬盘盒内挂在机器上,想把数据拷贝过来,结果不能识别,系统里提示发现有移动硬盘正在安装驱动,但是就是不显示安装完成可以使用!请问各位师傅是哪方面的问题啊!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修复的!

网友:
不知你那有没台式机,直接挂从盘,看看能否先把数据拷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台式机倒是有,就是我也是用USB来挂的,也是一样的效果!
你是说把它挂到主板上的从接口上吗?

网友:
是的,用2.5转3.5的转接卡接上去

网友:
硬盘是SATA的,,直接接到带SATA的台机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