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1E 加电不开机

楼主(2009-05-09):
师傅们,今天修到一个A21E的本子,CPU供电2.03V,还有三个电感电压为5V 3.3V 0.31V
上测试卡加电,复位灯正常。不知怎么修了,望师傅们指教
不开机
cpu
cpu供电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还请问一下,那个CPU供电2.03V正常不?还有那个BIOS也没有波。另外最下面的靠近电池的那个电感电压0.3正常不?

网友:
供电太高了吧。正常应是1。6左右

网友:
供电是太高了,换了个CPU,还是老高,而后换了这一组电源管理片(两个都换了),还是一样的。不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