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61M加电无显

楼主(2009-05-09):
IBM Z61M的本子,加电无显,接外显能亮。灯管屏线都没问题。高压条20V 3.3V都有。不是暗屏。屏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该是什么问题?

网友:
高人指点一下
是显卡坏了吗?

网友:
拿别的高压条把屏点亮,开机还是什么都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