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09-05-09):
我有一块磐正EP-8K5A2放了一段时间出现点不亮的故障,主板自带的检测卡没有任何显示,插上PCI检测卡显示01;换CPU有时显示05,有时显示01;
我是菜鸟还想学习所以想自己动手修但是不知从何下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换个换个电源看看呢 CMOS放电看看呢 然后换COMS 电池 不行就送修吧估计您就只有一个诊断卡

网友:
把bios做下清洁,可能是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