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s显卡插上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9-05-09):
我有块7300gs 256m 显卡
插上主板后开不了机,取下来放完电,主板才可以开机。
请各位版主,师傅,判断是显卡哪里出了故障。

网友:
首先确认你的显卡是不是好的,然后再查主板上的显卡插槽是不是OK

网友:
显卡是好的吗

网友:
如果其他显卡插进那块主板板可以的话,显卡短路了~~~

网友:
显卡是有问题

网友:
如果已确定显卡坏,说明显卡电源部分12V有短路

网友:
12v  3.3v 供电  主要对地阻值正常12v  500左右
3.3v正常不低于200

你说的应该在0.0xx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