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PCI3000,高手请进

楼主(2009-05-09):
想买PCI3000,但怕自己学不会什么用,高手指点一下,看看我这种情况该不该买,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一个字,学

网友:
我想知道难度大还是不大,花的时间多长

网友:
买了直接可以慢慢学
不买永远学不会

网友:
我补充一下,不要认为有了PC3000就能修好硬盘了,有可能修坏的数量要高于修好的数量。
工具都是人来用的,慢慢学习吧。

网友:
你是什么情况,并没有说清楚,从你这点看来,你不该买.

网友:
我现在做数码维修的,主做:智能手机 U盘 MP3 MP4 PSP PDA DVD 电子词典 GPS导航 数码相框 数码相机 数码学习机 游戏机 ......
硬盘这块现在想在原来的项目上增加,类似MHDD之类的早就会用了!

网友:
PC3000 ISA版本免卡,是否就能直接使用啊?不需要额外配件卡吧?网上找到的。

网友:
没找到人教还是不要买的好 我就是个例子

网友:
个人感觉PC3000没有用处,修硬盘没有实际意义,做数据恢复也不是有了PC3000就可以的.而这个破解的PC3000要不断升级,以后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网友:
不是没用处,而是你不会用,PC3000的功能是相当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