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4B533-CAYZ代码跑41停止。。。

楼主(2009-05-09):
此板为 待修板,插卡代码跑到41停止,并没有内存报警声,测CPU电压为1.83VCPU发热量大,电压高了点,管理芯片为9241,测识别电压为00100,对应输出电压应为1.75V,波形也基本正常,换9241,9602和场效应管供电还是1.83VCPU是P41.8,其他供电正常,求助。。。。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子OPEN了,轻压CPU socket 看看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
测下内存供电,换个内存试试,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也换过了,不行!

网友:
刷BIOS应该可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