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机就灭

楼主(2009-05-09):
我有一片ms-7236主板 插上cpu一开机就灭 拿掉cpu就可以开机

网友:
查查CPU的供电,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打下CPU座 看有没有空焊的 还有北桥

网友:
打电源黄12V的阻止

网友:
威望62点的人。问出这样的问题?不是很显示的保护吗?都不知道你这62点威望是哪来的。
你拿下CPU就不保护了。对吧。那你这样。CPU装回去。电源只插20针的。不要插4针12V的试一下。是不是一开机就灭

网友:
插上cpu一开机就灭了是不是CPU的AD返遣线断了或CPU12V供电有问题。
查下CPU12V与AD返遣线路

网友(2009-10-19):
应该是有哪里短路了!

网友:
问题应该在主供电这一块,打一下假负载上AD线的阻值,12V,上下管的阻值

网友:
很典型的上电保护案例哦.先测供电是否短路,再用假负载打值判定吧.

网友:
应检下CPU AD线 供电。

网友:
估计是上假负载也会断电,不上假负载应该可以,看看座子吧

网友(2009-11-19):
CPU的供电,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U是好的?

网友:
上真CPU触发保护的换CPU供电的电源IC

网友:
换CPU供电的电源IC和驱动IC

网友:
这还真不信了,这么高的威望,这点问题都不知道如何下手了,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搞到这么多分的,我看你不如基地远程培训上一下课吧。

网友(2009-12-22):
会不会CPU过热。

网友:
有片顶星845板子就是这个毛病,上假负载不保护,上真U就短路,换了CPU供电的那个小IC好了

网友:
上真U,如果供电电压和VID组合不对,或者有短路,CPU肯定会保护.
查小四针对地阻值  VCORE对地阻值, VCORE和小四针之间的阻值,是否有短路!

网友:
此故障就是南桥缺少一组待机电压导致无法开机通电一闪就灭是电压短路造成的

网友:
有一主机开机上电就灭,拆机发现CPU供电电容有7个鼓包,全换后,正常。

网友:
看看CPU坏没有,短路没有,如果都是好的就是北桥坏了

网友:
应该是下管坏了!!
我上次修到过这样的板子!!也是一样的问题断电!!!

网友(2010-01-26):
汗,以前我遇到的是管子坏掉,不过不是上CPU就灭是开机就灭

网友:
说明CPU附近的电路有短路,要不然就是CPU坏

网友:
找一个同样的板子,参照一下..............

网友:
CPU座虚焊了吧,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换电源ic!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
典型的478 PWM电路故障吧

网友:
新手来这里学习的,希望讨论热烈一点

网友:
PWM  CPU 供电部分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