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主板故障

楼主(2009-05-09):
自已用的主板,每天早上开机都好好的,
但有时安装文件要重启,bios就会报错:
大约是说找不到软驱(我本来没装软驱)
放电之后开机,设为硬盘优先,但下次热重启又重复报错

直到这次放电都点不亮,打开电源就报警...

(以前内存松了,也好像开机几秒才响的
现在好像没经过什么自检...)

bios放到另一台机上没事.

网友:
你BIOS里面的软驱选项有没关掉的?

网友:
主板啥型号?
"但有时安装文件要重启,bios就会报错:" 安装啥阿?

网友:
开机自检的时候 很多板子会 自检软驱  (Seek 选项)  关闭它    最好直接把软驱设为 NONE

还要注意 CMOS 是否能正常保存

网友:
BIOS里面软驱相关的都关了.每次都有关的,但还是会报错.
主板是epox  3pta .跟安装无关,热重启就报错,到第二天开就没事...

就是上次报错我用纸抄下来:bios Rom checdsum error
detecting floppy drive A media...
puive A error .system halt

之后再没点亮过

网友:
BIOS里面软驱相关的都关了.每次都有关的,但还是会报错.
主板是epox  3pta .跟安装无关,热重启就报错,到第二天开就没事...

就是上次报错我用纸抄下来:bios Rom checdsum error
detecting floppy drive A media.. ...
引用 网友A:

the Bios Checksum error意思是你要换CMOS电池。如果不成功,BIOS已经损坏。

网友:
bios在别的机器没事.....

网友:
你 换块电池就好了,在别的板子上是好的,那 是 人家的电池是好的

网友:
LZ
不知道你是不是专业维修人员
如果不是,找专业维修点修吧!

网友:
把所有报错的那一项关了,另外看一下电池还有电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