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维修一例

楼主(2009-05-09):
今天修一台x31,客户说有时候开机不亮屏,有时候可以,我是新手,所以觉得叫哪个难啊,,我试了试,靠,在我手里开十次亮了一下,不亮屏幕的时候,开机由待机有0.03变到0.05,电源灯亮,证明H8ok,sb没工作,当然这时候我不知道,新手呵呵,后来师傅告诉我的,我就检测了下待机各电压状况,mpwrg等还有rtcvcc相关电路都正常,我回头想想哦是可触发的哦,证明待机正常了,现在是瞎折腾,那是为什么啊???于是开机测量无cpu电压{vcccpucore,vcccpuio},,跟着电路图发现根本无b-on信号,继续沿着信号追啊追,条件是要pmh4收到高电平的ich-slp-s3,ich-slp-s4。而我检测sb工作条件时候发现,ich-slp-s3才0v,ich-slp-s4为0.4v,不正常啊,其实我也不知道  呵呵新手啊,但按照上电时序原理,其他上电条件都满足,估计就是这两型号问题了,但sb都有信号vcc5ref  vccsus3-3ccsus1-5 batlow还有实时时钟电路正常啊,应该正常输出高电平的ich-slp-s3,ich-slp-s4,但是其就是不正常,这时候我才怀疑南桥空焊了,于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压着南桥触发,老天,真的开机了,,亮屏了,电流也正常了,,嘿嘿,新手第一次会修一台机器,你说开心不!!不过待明天植南桥。
不知道大家看的明白不小小维修经验。

网友:
呵呵,看的头疼,要是遇见不开机的,我先。看看电流变化是多少,在测试对地阻值的

网友:
是有点谦虚,理论学的很好

网友: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无边思绪 -4

网友:
你整的那些字母什么意思,觉的很牛吗?让大家能看懂才行  这是什么鸡巴意思,能说明一下吗?瞎说的什么一个都没有看懂,能从说明一下吗

网友:
mpwrg等还有rtcvcc   什么意思

网友:
呵呵我也觉得!  小子  理论不错嘛!  还说是新手。。 如果是新手的理论会有你这溜???

网友:
过于谦虚~引来XXX之祸~哈哈

网友:
6#请注意用词

网友:
即是南桥虚,就直接加焊完事,楼主干嘛忙着织球,82801DBM加焊是相当容易的吧

网友:
5楼自己基础差看不懂出口却成脏

网友:
菜鸟学习中!不过好多都看不懂!

网友:
理论真强,看得我头晕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语气比较调侃,不过感觉不象新手。

网友:
请教下,这个"mpwrg等还有rtcvcc相关电路都正常"两个是什么电压啊??我新手不太懂这写~!!

网友:
很多看不懂  以后还请大家多帮忙

网友:
好经验,我也长修IBM机器,这几个点很重要

网友:
第一次修好机不容易啊,楼主的兴奋我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