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RX550XT花屏

楼主(2009-05-09):
观察发现GPU镜面边角有小损伤,有两个角被磨去小部分了,请问会不会因些而引起的花屏,若是,是不是必须更换GPU才行呀.谢谢!!

网友:
先用软件扫描得了结果再说,具体要量了阻值才知道的

网友:
哈,谢谢摸摸,摸摸说的有理,可以先排除能排除的.只是现在对DOS还不熟,一般XP3都不带纯DOS,不知网上能下载安装的纯DOS有没,像矮人版不知行不?

网友:
一般GHOST的安装盘上都有DOS吧

网友:
一般XP3是DOS加强版,不知行不.还有进入到DOS里是不是要找到MATS4.78的那个盘,再把MATS文件打开,运行呀,具体详细步骤,那位师傅可以把它写下就好了,对于高手前辈是轻车路熟的事,对我们生手,也许要摸许多时间也曾有个结果.盼望前辈们不嗤指点一二,不胜感激,相信受益的不只后来一二人。。。。谢谢!

网友:
花屏应该是显存问题,和GPU关系不大,用软件扫一下就知道

网友:
矮人纯dos  即可
选1进入纯dos

gpu崩边 像9550和x300系列的比较苛刻
其他蹦的不慎严重 一般没事 不过还要先测量后 换零件  后看结果再说
是不是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