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做不上系统

楼主(2009-05-09):
V星主板 MS-6580  845PE  这个主板 可以点亮 也可以光盘启动  但是就是做不上系统  安装版和GHOST版都试过  SP1 SP2 SP3 各种版本的XP  都装了 也没装上。  这样的主板 还能修吗

网友:
换个光驱线 试试 内存 如果还不行的话 就是桥了 下次写清楚 是蓝屏呢 还是GHOST 错误 读不下去 如果蓝屏的话 把 代码也发下 一般是0x00000后面不同 或者是文件名

网友:
那你就先换数据线看下能不能做系统,还是硬盘坏了,还有就是跳线的问题了,一个个试下看........

网友:
光驱 硬盘 内存 还有数据线 都没有问题 换个主板就做上系统了

网友:
把镜像复制到硬盘上,再给C盘装个DOS,从本机运行GHOST试下看,IBM的机器就是LZ说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装的上

网友:
多方面原因引起不能做系统,首先查CPU供电,然后查内存供电,我认为基本能解决

网友:
把硬盘拿到其它电脑上装系统,装好以后,在拿到MSI机器上 就可判定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换块主板测下,看是主板的事,还是其它硬件或软件的事

网友:
主板做不上系统有时很复杂,就主板本身来说,CPU和内存外围电路,南北桥及外围电路不良都会造成这种故障。对老主板来说,维修太过费心费力的话就不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