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保护

楼主(2009-05-09):
一块昂达的主板,刚刚开始是自动保护。  我把COSM放电之后。就正常了。但是一会就又变成原来的样子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那coms有没有电压啊???不行的话看下是不是漏电了,还有就是刷bios咯 !!!!

网友:
跑下coms线路看下是不是有小电容或电阻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