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求助

楼主(2009-05-09):
9800S上有一个MOS管爆了,8脚的,但板上只有一个这样的管,所以不知型号,看了论坛上的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ighlight=9800
里有那个MOS管的资料

后知道可能是一个双开的MOS管4804,但看了MOS管图跟板上的焊盘就有点不确定了,板上焊盘是D1 G1 S2短路在一起的,又好像跟上面论坛上的不太一样,请高手看看是不是那个MOS管?

网友: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双MOS复合N沟道管

网友:
显卡板上应该有预留的  装 mos管的位置
颗用两个单管代替
不过窒息检测  对地阻值
不上管之前检测  个管教  电压
很有可能是 pwm芯片捣的鬼
换完后上机用手摸管的温度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谢谢楼上,我会仔细检查的~~~
我疑惑的是:双开的MOS管4804,但看了MOS管电路图,跟板上的焊盘对比,板上焊盘是D1 G1 S2相连在一起的,心理上觉得可能会短路,所以不敢贸然落手用两个单管去代换,回去后我会大胆尝试一下的!!

网友:
最好用SOP8的MOS管去代换9926  7313都可以代换

网友:
那种8脚双开的MOS管好难找啊~~~8脚的单管就有。。。。

网友:
把管拆下来测PCB上的SOP8引脚对地阻值和电压值

网友:
在迈拓80g上拆下一个差不多的管,硬盘上竟然有6个8脚双开MOS管!!!可惜焊上后虽然点亮了,但花屏,而且是那种只有竖条花,没有图像的那种花,而且一块显存热得过分!!换后不热了,还是个之前一样花~~~最后加焊!!!一点变化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