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主板供电有哪些部分组成???

楼主(2009-05-09):
问题同标题,请大家来谈看法。

网友:
难到这样的问题能把人难倒,还是太容易了没有人愿意谈?

网友:
咱来岗岗,主板供电基本上有:
U供电
内存供电
显卡供电
总线(桥)供电
不尽之处,请多指教!!

网友:
先谢谢楼上第一个回复。
请问开机电路是否属于供电电路的范围呢?

网友:
主板上所使用的电压均由ATX电源提供ATX电源输出有+12V(黄色线)、-12V(蓝色线)、+5V(红色线)、-5V(白色线)、SB5V(紫色线)、+3.3V(橙色线)。
      +12V主要是给CPU电路、电源芯片、AGP接口、PCI接口、1394接口、PCI-E接口、I/O芯片、串口(COM)芯片和声卡芯片等。
      -12V主板上用到这个电压的比较少;主要是给COM芯片、PCI接口、PCI-E接口中、AGP接口等
      +5V是主板上用的比较多的一种电压主要是供给源芯片﹐IO芯片﹐门电路芯片﹐I/O接口、PCI接口﹐内存供电等
      -5V这个电压主板上很少用到一些主板已经不使用此电压;主要是供给COM芯片、PCI接口等。
+3.3V是主板上用到最多的一种电压主要供给南桥、IO芯片、时钟芯片、声音芯片、PCI接口、AGP接口、PCI-E接口等。
     SB5V为待机电压,SB5V主板开机触发电路所有供电均有此5V供给
CPU核心电压(VCORE)供电电路
         主板的CPU供电电路最主要是为CPU提供电能,保证CPU在高频、大电流工作状态下稳定地运行,而CPU供
电电路也是主板上最重要的供电电路之一。CPU主供电是CPU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主要由电源IC(又叫PWM控制器)、场效应管、电感线圈、电容、稳压二极管、三极管等组成。 随着CPU工作频率越来越高,工作电流也不断增大,以前的单项供电已经满足不了现在的CPU工作电流的需要。由P(功率)=V(电压)*I(电流)得知,要想功率增大,电压恒定的情况下,电流也要随之增大。所以在大电流电路设计中要通过多项供电满足电路的需求。多相电路可以非常精确地平衡各相供电电路输出的电流,以维持各功率组件的平衡。

CPU引脚有一部分与PWM控制器芯片的VID信号引脚相连,主板启动时,将设定CPU核心电压的VID信号发送到PWM控制器芯片的VID引脚,1:DAC数模转换与设定电路:将对CPU送来的初始电压的VID数字信号进行编译转换并送出设定电压时使用的参考电压。2∶脉冲宽度调制信号输出电路:根据此参考电压值调整脉冲信号的占空比,让MOSFET管轮流导通产生额定的CPU核心电压。3:取样电路:则从输出端取回电压反馈信号并与参考电压进行比较,如果有出现偏差就通过控制脉冲信号宽度来调整MOSFET管轮流导通的时间间隔,获得修正的CPU核心电压。最后,4:保护电路:的作用是对输出端进行监控,如果出现电压过高或过低的情况,就暂停CPU工作以确保其安全。如果我们将CPU送往PWM控制器芯片的初始VID信号切断,通过主板硬跳线或BIOS来设定我们需要的核心电压,然后转换为对应的VID信号后再送往PWM控制器芯片中的DAC数模转换与设定电路,此时主板就会按照用户的设置输出相应的CPU核心电压了,这样的主板就具备了精密调节CPU核心电压的功能。
            VID信号的转换与设定遵循VRM规范,VRM(Voltage Reference Model)是Intel制定的供电标准,目前应用较多的供电标准是VRM 9.0,支持电压范围为1.1V-1.85V,VRM 9.0对应的VID信号数字编码组合见图10,其中1代表高电平,0代表低电平。而最新的VRM标准是VRM 10.0,支持电压范围为0.8375V-1.6V。

网友:
电容电感 MOS管 电源管理芯片二极管

网友:
主板上所用的是ATX电源,ATX电源包括两种电源电路,一种是待机电源电路,另一种是主电源电路。

网友:
按供电状态划分的话,大致就是你所提到的。

CMOS电池供电,待机供电和主供电三个状态。主供电状态下又可以分为全供电和部分供电。

从CMOS电池供电到待机供电的原CMOS电池负责部分通过二极管电路转换的,可以说是一个供电转换开关。

从待机供电到主供电是由开机电路控制的,所以这部分电路无论采用什么线路,都是起一个转换开关的作用。

所以个人认为开机电路也属于供电电路的一个部分。三种供电包括二个转换开关,状态之间可以通过这二个开关互相转换。

网友:
5楼说的超详细,但还漏了一个:mosfet的驱动芯片

网友:
这个不管怎么说也说不清楚,台式的和笔记本的主板又有不同,新一点的和老的又不同,AMD的和INTEL的和NF的又不同,现在的主板,上电压还有时序,而且多得要命,所以我认为很难说得完整.

网友:
[个人感觉,开机电路是应该属于供电电路,电源的的针脚通过主板的接口连上,然后在有开关排针触发,就已经构成了开机的条件,所以感觉开机电路是属于供电电路

网友(2009-08-14):
哪位在哥有映泰NF4内存供电图?有的话能发给我吗?邮箱:8725743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