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ge-rz主板,内存无供电,比较麻烦的那种

楼主(2009-05-09):
主板内存供电没有,我把所有供电管都换了还是没有电压出来,无语?时钟电压也没有。彻底崩溃。

网友:
跑线路找到内存供电管理芯片,检查其工作条件或直接更换

网友:
你看下内存控制芯片是不是坏了啊

网友:
很简单的,排除MCH是否有短路现象,再测内存旁边的二个MOS管的S极是否有2.5V电压的OUT,如果没有更换那二个MOS管;
再测内存条旁边的8脚芯片的1脚是否有2.5V了,
它的5、6、7、8脚是否有3.3V的供电,
DDR-VTT(1.25V)参考电压是该芯片的第4脚输出,如果只要其中一个供电不正常,你就给我换了它。此芯片一般是AT9173A或RT9173A、W83310C,它们的管脚定义是一样的。

网友:
内存上方的电压芯片,或旁边的小三极管(量小三极管没三角都没点平)  应该OK

网友:
内存供电管理芯片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