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随机的点不亮?

楼主(2009-05-09):
能点亮怎么都没问题,,,但一关机,,就会有机会点不亮,,

网友:
换个晶振吧,性能不良,可能是它的事

网友:
怎么我的经验这是负数,,

网友:
也可能是COMS的电池的事情,你量一下他的电压

网友:
和 这些问题没啥关系  1步 刷BIOS  2步  换 IO   3 加焊 SB  肯定搞好90%100 的解决了 对了 打一下 BIOS 电池电压

网友:
查查开机电路看看。看看有没有烧的器件。不行换晶振。

网友:
以前修過一老式台式機有類似故障,最後确定為VCORE偏高,更換MOS管故障排除,直到現在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