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32GW MCU问题

楼主(2009-05-09):
在修一台三星932GW,原来是接VGA信号没有反映,后查到是H,V的保护二极管 短路,更换以后,能显示画面,但是调到1440*900的最佳分辨率时画面不满屏,画面距离左右边框大概有5CM的距离。而别的分辨率都没有问题。接DVI还是没有画面。问一下各位高手这个是不是MCU和ROM的问题呢?有哪位有这个MCU的话麻烦联系一下我,整块驱动板的也行。QQ 308265103 。

网友:
DVI的电路有问题,查看后如果没有那么就是主控坏掉啦而不是MC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