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冠LG-I845PEA主板不过C1,高手来啊。

楼主(2009-05-09):
收到5片联冠LG-I845PEA主板,定在C1那里不动,经测试主板CPU电压,复位电压,时钟电压,内存电压都正常,也重新刷新过BIOS,高手帮我分析下,到底问题出在那里。
cpu

网友:
听说有公板BIOS ,谁有传一份上来。

网友:
更换内存条试试,排除兼容性问题;
测DIMM的91、92是否有3.3V的工作电压;
测DIMM的1、是否有1.25V的工作电压;
测DIMM的184是否有2.5V的工作电压及6个时钟是否正常?
DIMM的1.25V和2.5V是否正常去了MCH?测MCH旁边的C、和FB、或、L。

网友:
再不行换IO

网友:
查过内存的时钟吗查查看

网友:
所有的地方都查了!全部正常,最后没有办法了,偶尔看到AGP旁边2个6.3V 1000UF电容有点点鼓,但不是很明显,管他换了再说,结果你差怎么了,全部OK了,其他5片也换同样地方的电容,全部OK,晕死。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时钟等是否正常....C1一般都是到内存了...期待楼主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