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主板维修

楼主(2009-05-09):
一华硕主板,开机点不亮,上检测卡,不显示代码,复位灯常亮。复位开关针有3.3v电压,请问大家我该从那里检测。

测量cpu场效应管无电压,输出cpu不工作

网友:
查下CPU供电 时钟 复位 还有南北桥的工作条件,复位灯常亮不一定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测cpu的供电,能说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