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I显卡偏色如何检修?

楼主(2009-05-09):
我有一块ATI显卡,型号是双敏火旋风9518战斗版(ATI 9600 MOBILITY 128MB 128bit),现在的基本清苦是偏色,就是接到显示器上后,显示颜色偏绿,是不是少来2种颜色?
请问如何检修?
显卡

网友:
查VGA口1、2、3脚R G B 三基色对地阻值,跑线查电感电容二极管 还有就是GPU

网友:
按 “新城达”版主说的 搞吧,不行就从dvi飞线到vga

网友:
测RGB对地阻值,加焊GPU

网友:
拆掉RGB三线相连的下拉电阻,再打值来判断GPU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