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不跑码专贴求救

楼主(2009-05-09):
ECS 865G-M8 主板上电不跑码, CPU座已经确定没有问题, 假负载测电压完全合格,电源IC测的也OK,为什么不跑码呢, 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CPU座,你即便是用带灯测试坐测试过,也不能确定,还是加焊一下吧。我前天修的也是,用带灯测试坐,和测量数据点,都正常,最后加焊U坐 就好了。

网友:
座问题回多点,南桥坏的也多  BIOS

网友:
很简单,刷BIOS;
我给你线路图作参考,怎么感谢我呀?

网友:
线路图很详细,再加焊下U座看看了, 谢谢大家, 楼上有时间来潍坊请你客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2009-06-21):
为什么我下不了那个电路图呀!!!!!

网友(2009-08-07):
压一下南桥嘛,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2010-10-14):
北桥虚了 应该也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