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主板芯片焊接。热机多少温度为最佳

楼主(2009-05-09):
因为在主板芯片焊接过程中常常会因温度调节不当烧坏芯片。所以大家一起讨论这个严重的问题

网友:
230z左右吧

网友:
350左右,要是无铅的就400左右

网友:
我试过。290度的时候取不下来,350取小芯片还可以,取大的就有难度。要加热很长时间(像IO这么大的)。400度以上(我试过415结果把供电芯片烧坏)。风力是2。5-3。5档。用的是安泰信850D热风机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

网友:
烙铁380-450

网友:
温度好像都很高,我一般不超过300度。我觉得并不是是要温度高,而是要加热均匀,让芯片整体温度上升。

网友:
要是总这样,买个ATTEN8205用吧
吹啥都不糊
嘿嘿,我就因为老糊买的

网友:
这个要看你用的是什么设备了,我们的机器都是用最高250度是上下同时加热都是250度左右

网友:
255  最好  会比上边的更好吧

网友:
我们一般500以上

网友:
我用400度取北桥,结构把把桥吹鼓了。不知道芯片坏没有

网友:
LZ问的是取什么样子的芯片,要是一般的贴片的MOS管子,PWM,IO类的,430度也不怕啊。要是桥类的,有铅的熔点183这样子,无铅的215,、这是理论的啊,要是实际的,就要高出20度。懂行的来说是不是啊,反正不要高过250,要是高过就有死死完了的可能的了。

网友:
我认为应该看去什么芯片?

网友:
还得具体看是什么芯片,前几天用风枪换adp3188,换一个坏一个,最后没办法,用烙铁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