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36手柄陶瓷发热芯的头部断裂还能使用吗?

楼主(2009-05-09):
请问936手柄陶瓷发热芯的头部一小段陶瓷断裂露出两个根发热电线还能使用吗?会不会有危险和漏电?

网友:
还是换新的吧
国产的不贵

网友:
这个肯定要换的,就是因为要急用希望能支持几天,怕会出现危险所以上这来问问,国产现在卖的手柄质量都不怎么样,25元都买不到做工好点的。

网友:
断了就不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断了就不能正常使用了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大胆的试了一下,还能发热正常使用,传热没原来的快,就是怕会漏电,但听说焊台输出给手柄的电应该是直流的,就算漏电应该危险不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你到是不可能,但有可能导致焊台报废,嘿嘿话严重了点
以后买东西还是安泰信和快克好点
白光就更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你到是不可能,但有可能导致焊台报废,嘿嘿话严重了点
以后买东西还是安泰信和快克好点
白光就更狠了
引用 网友C:

以前总以为买太贵太好的焊台对我一个新手来说是种浪费,现在想想其实没有好工具是干好工作的而且更浪费钱。当然,以后一定要买好的,我的现在的思拓焊台450度时所测温度才三百多度出头,新手千万别买这种焊台,纯属浪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