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开机黑屏

楼主(2009-05-09):
一台联想旭日150笔记本开机黑屏用手按cpu散热片有时可开机后发现固定散热片的镙扣和主板开焊重新焊接后还是老样子但用手按散热片开机后一切正常帮帮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加焊CPU后面的ADP3205吧

网友:
恩人啊能把qq告我吗小弟是修主板的没修过笔记本谢谢啊

网友:
联想旭日150开机黑屏,这方面问题,论坛有很多.可以搜搜看.

网友:
这是通病呀,加焊CPU供电芯片

网友:
加焊基本可以解决问题。
装机的时候,右上角的那根固定主板的螺丝,不要再装了。

网友:
有通病啊,你加旱3205.我自己修了好几个了

网友:
学习了,ADP3205确实很容易坏和虚焊

网友:
如果我们做维修的,就是维修的能进多好

网友:
这是非常简单的通病

网友:
小弟也遇到一个问题,很多板都是不过内存。但内存的阻值相当正常,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一批板。%50都是这样的,够郁闷的。/那位大侠帮帮解释下。;

网友:
小弟也遇到一个问题,很多板都是不过内存。但内存的阻值相当正常,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一批板。%50都是这样的,够郁闷的。/那位大侠帮帮解释下。;
引用 网友A:

什么板?50%?

网友:
似乎问题蛮容易解决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好了没有?论坛两天不能登录,今晚终于可以上了

网友:
我原来也碰见过这个毛病,无意的发现这个问题,后来才知道这是150的通病。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

网友:
通病,遇到这现象,先焊一下

网友:
3205的问题,有时加焊不行的

网友:
3205的问题,有时加焊不行的
引用 网友C:

ADP3205虚焊的问题.但是加焊最好在高倍放大镜下.上锡后加焊.可排除故障.我按此方法加焊过旭日150的好多台都无返修.

网友:
就是通病,我修好5个了, 其中有二个是换3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