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K8-N的板子 档C1

楼主(2009-05-09):
今天做了一块斯巴达克K8-N的板子,档C1 测得内存主供电2.5V和辅助供电1.25V正常 1脚 92脚 91脚  184脚 6个时钟全部正常,内存到CPU的数据线对地阻值也正常,刷了BIOS,并且换了IO,晶振32.768也正常,如果插上PCI-E显卡,代码会在CI-07循环三四次后停留在C1 ,现在没了思路,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估计剩下加焊北桥了

网友:
CI-07循环三四次后停留在C1
北桥 显卡之间的时钟问题
加焊北桥

网友:
排阻查了没啊

网友:
现在能查的我都查了就剩BGA没办法做

网友:
AMD主板的通病,加焊北桥

网友:
做北桥的BGA

网友:
检查北桥吧,问题出在那里哦

网友:
加焊北桥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用做BGA的助焊膏

网友:
CPU及北桥 底座!

接触不良!

网友:
北桥空焊

网友:
就是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