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笔记本电源19V改成12V电源

楼主(2009-05-09):
笔记本电源大家都知道的,一般都是19V 左右的,我想把它改成12V的大家帮我想想,应该改动那些元件啊。电源里面有个。3843的芯片。

网友:
不知你要的输出电流多大?输出并电阻会降低电流不可能成,网上有uc3843的应用图,3843是专为脱线和DC-DC开关电源应用设计的恒频电流型PWM控制器。内部包含温度补偿精密基准、供精密占空比调节用的可调振荡器、高增益误差放大器、电流传感比较器和适合作功率MOSFET驱动用的大电流推挽输出级以及单周期徊滞式限流欠压锁定、死区可调、单脉冲计数拴锁等保护电路,3842采用DIP8的封装形式封装。 主要特点:起动电流小(<0.5mA)自动前馈补偿,具有徊滞特性的欠压锁定,最大占空比箝制,工作频率可达500KHz
改电路我也很外行给你个连接你去看看是否有帮助?http://hi.baidu.com/fishandbear/ ... b35710b8127b60.html

网友:
笔记本电源有好多个版本的,不知道楼主的电源是什么结构的.楼主至少要提供个电路图,或者提供相似电路图,要不大家怎么帮你出主意呢?

网友:
其实笔记本的电源电压改低很简单。基本有两种方法。如果电流要求不高的话,比如小于1A,加个lm7812就可以了。如果电流要求高,拆开电源,找到tl431旁边的两个电阻,把他们其中一个换了,令电阻之比为4:1,这样输出电压就是12.5v了。

网友:
比如这个图的电源,改那个电阻能降电压到12V左右。

网友:
楼上 硬件专修 朋友你传的什么图纸,我怎么看不到呢,你是否可以重新再传上一张图纸

网友:
看不到图纸,从新上传吧。

网友:
加7812得到12V是可以的,也比较简单易行。
改TL431的反馈电阻就很难说了,极有可能造成输出不稳定。因为涉及到光耦电流的调整,可谓牵一发动全身,不容易呀!

网友:
楼主把图纸传上说不定大家能帮上忙的,看不见摸不着的……

网友:
以经从传了一下,看看能不能看到。

网友:
笔记本电源用的电源管理型号一般有什么?请大家都发一下

网友:
杂牌笔记本电源多是UC3842,大厂的就复杂了,比如台达采用LTA201P,这是一个台达自己的型号,我们没法查到相关资料。

网友:
如果就是如上图所示的电源
只需将R603(2K7  0805)
更改为(4K7  )即可
后面的封装类型不管它
你可以试试
计算出来的是12.07V
实际可能有所差距

网友:
可以按楼上的改法,改r602、603都可以,最后的比值是4:1左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