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93FW显示器,上半部正常,下半部花屏

楼主(2009-05-09):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AOC 193FW,上半部正常,下半部花屏,凭经验是屏坏了,但有些不甘心,测试了屏线正常,也焊了屏线接口,还最后希望是驱动板问题,大家认为是屏坏了吗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这个型号好像还没过3年的保修

网友:
屏电路上的驱动IC坏了,但有点难找哦!

网友:
兄弟们说的刷程式用什么刷的啊,怎么个刷法?我有TOP2007不知道能刷?不晓得用什么排线如何连接.谢谢

网友(2009-12-27):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希望版主能给个结果 (是驱动板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前几天也见到一台,用通用板点了,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