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七彩红跑26 点不亮显示器

楼主(2009-05-09):
我的七彩红 NB 82801BA,478座   点不亮显示器   开始测试跑26 ,测量显卡供电 12  5  3。3   1。5  有的, 示波器测 B7脚 66MHZ 也有 ,过了天 跑 FF ;C1;A7 我按北桥,有时过A7 到 01,02 停了      有时CLK断续闪亮 时钟间隙震荡   换过 14。318 没有用  时钟 RTM660-109R, 是北桥有问题吧  请高手 指点   谢了

网友:
清COMS、清洗和加焊北桥

网友:
加焊NB吧    坏了

网友:
首先加焊北桥,跑01、02一般换I/O解决问题!

网友:
显卡没启动。 显卡到北桥有坏的地方

网友:
我也认为 北桥 有问题  用什么加焊  我没有 BGA  就有QUICK 858D  可以吗?

网友:
你用快克加焊北桥,牛

网友:
我焊了下 跑 CO 了  焊短路了  8个针短路   我用 478 带灯测试座  试 8个 灯   特别亮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