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引脚定义

楼主(2009-05-09):
夏新的本,这个芯片输入是19V,输出有5V但是待机电流0.15、而且这个芯片特别烫 ,不这道这是给谁供电的

网友:
找到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了,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会烫手,反面的电感对地短路

网友:
大哥,你都知道后面短路了,还用问人家吗?找短路的啦,它一般都是给待机电路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