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541的问题!用过的进来说一下!!!

楼主(2009-05-10):
我接了个用华邦的87541的机器发了新的装上OK!现在又接了一个不是华邦的87541不知道可以代换不所以发贴求助,望知道的朋友说说。我不想冒险,因为手上只有一片。看图对比有区别吗?
求助

网友:
是一样的,只是厂家不一样 完全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可以代换,放心吧。

网友:
可心代换,这EC没有程序。

网友:
我记得在工厂的时候这两个好像不能直接代换!好像要在BIOS上要该电阻和电容!
也可能是为了稳定性才要改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你第一个芯片是台湾华邦生产的,第二个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NS)生产的,简单地讲就是不同生产厂生产了同一个东西。87541最早是由NS生产的,原名PC87541,后来NS将技术卖给了winbond,华邦改名为87541。

网友:
完全可以。第二脚是触发引脚

网友:
完全可能通用的。这个我都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