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A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09-05-10):
刚接到机器的时候,据用户说机器进过水在半年前,一直使用到现在才坏.
接手后,上电,待机电流0.01A,不触发,拆机后主板上有几处氧化,洗板水清洗后故障依然;开关上有电压,于是往下查,刚开始量了一下EC的主要的几个电压,发现都没出来,晶振不起振,难不成EC没有电压进来?果然,EC的主电压没有(+3VALW),待机电压3V5V都没有,之前没量3V5V ,问了很多人,这机器待机时有这两个电压,且待机电流应该是0.03那么接下来就开始修3V5V;MAX8734A的几路主供电都正常,SHUTDOW也有,发现ON信号的电压只有0.19V,不对喽!!

接下来就沿着MAINPWON去查,下图

MAINPWON和ACIN的电压都只有0.19V,PR19上级供电正常,PU1的第1、2、3、5、6、8的电压都正常,7脚无电压,管子下面有腐蚀现象,清理后还是一样,索性就把这个管子换了,郁闷换了没用,心想问题肯定出在这,难不成二极管坏导致,于是换掉,通电,待机电压0.03了,3V5V都出来了,晶振也起振了,开机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