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信号是否偏低!!!求助!

楼主(2009-05-10):
捷嘉845pe主板,不开机!!代码卡跑FF,上假负假!!CPU供电1.71V 时钟0.27V 复位0.45V PG 1.71V!!!是不是复位偏低啊!!我该怎么查!!CPU复位直接连北桥的!!
其它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代码卡复位灯开机瞬间也有跳变!!!就觉得CPU复位偏低!!谢谢!!
不开机

网友:
时钟,复位,都不对吧
如果其他的时钟和复位都正常的话
查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CPU时钟也不对??要几伏才正常!!??北桥也查过了正常!!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复位和时钟都低,复位最低也1V以上,PG我感觉应该2V以上吧,你上的假负载上面都标有电压啊

网友:
478时钟不是0.2至0.7就算正常了吗?
汗!!那各位给个思路!!我该从哪开始查!!

网友:
CPU复位偏低------也就是说CPU没有被北桥成功REST
有可能的故障点:北桥没有正常工作,南桥没有正常复位北桥,其他设备故障(BIOS芯片,网卡,声卡.COM IC等)

网友:
查CPU电源管理芯片是否发出电源好信号

网友:
你说电源好信号!是PG吗,我上面有说1.71V!!!!!!!!!!!!
刚上CPU试了下!!测下管D极的电压变成1.5V!!正常不??上假负载1.71V 上CPU1.5V!!
如果北桥工作正常!我怎么测南桥到北桥的复位电路是否正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