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图像调不到最下边

楼主(2009-05-10):
图像可以上下调节,就是调不到显示器的最下边,离显示器下边大约2厘米就调不下去了,请各位帮忙.

网友:
查场输出电路,看电路中是否电容鼓包漏液,严重点就是场震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重点查场块到行场扫描芯片的 线路   要不就换行场扫描芯片

网友:
场块和它周围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