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2进不了系统问题

楼主(2009-05-10):
能正常开机,但一过开机画面就变成了灰屏,就是弹不出windows滚动条,屏是亮的,只是什么都没显示,电流也停止不动了,风扇不转~

cmos里面能认到硬盘,换硬盘试故障一样。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试试

网友:
外接一样不显,跑过开机画面就什么都没有~和系统无关

网友:
是挡机了吗,压按一下南桥看一下,我以前修过别的机器有南桥脱焊造成的此故障

网友:
换根内存看看

网友:
用个PE看看可不可以进

网友:
先用PE看看,还不能进,那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了

网友:
是的看下PE能不能进了,

网友:
换了系统版本南桥坏的可能大

网友:
先刷下BIOS试试,不行在考虑南桥吧。

网友:
北桥,显示问题

网友:
手压显卡试试,估计显卡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里面的IC虚焊了令到信号不持续,重点加焊一下CPU供电IC跟南桥之类的

网友:
手压显卡试试,估计显卡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用PE看看能不能进,如果不能的话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不过也不排除显卡以及PCI插槽的问题

网友:
南桥和显卡的问题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