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MX SE 开机5秒就掉电

楼主(2009-05-10):
这块板子开机5秒就掉电,也没有短路的地方,BIOS也刷过了,就不知道为什么,请 老师们给回帖

网友:
CPU虚焊,再就是温度检测的问题

网友:
请参照"科高电脑"的主题帖和回复帖
对ASUS的上电几秒钟就断电的故障分析的比较清楚

网友:
先把CPU供电的那根电源拔掉试试

网友:
这样的故障还是重点查开机电路部分,或者你强行加电看看哪个芯片比较热,再查各电路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2010-03-25):
请参照"科高电脑"的主题帖和回复帖
对ASUS的上电几秒钟就断电的故障分析的比较清楚
引用 网友A:

科高电脑的主题帖在哪呢?

网友:
上电过程中,有供电不正常现象,测一下LDO和PWM。

网友:
注意下 网卡芯片  ,CPU供电管,可以换掉试试

网友:
我 修好过这样的故障,,是电源IC损坏啊 ,,害我拆了整个CPU共电电路

网友:
是一个很小的 芯片在12V插座的周围

网友:
一步一步去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