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09-05-10):
昨天遇到一块845的板子 查出是内存供电偏高 3.2V 想都没有想直接换下供电CMOS管,可是换了个新的还是一样的电压晕忽忽的! 测了下 G极 10.9V , D极 3.2V   S极 3.2V 管子是好的我100%确定!在线等!!!

网友:
是不是 D极电压偏低引起的?

网友:
3.2是正常的 检查其他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供电3.2V还正常啊? 都是 2.5--2.6V的 测试卡显示一直都是内存没有通过!

网友:
查内存MOS管附近的电阻

网友:
如果附近的电阻没问题的话,则更换358或324比较器

网友:
电压偏高查反馈电路

网友:
有的板子是3.3V还可以正常使用呀,把COMS放放电再试试

网友:
G极电压偏高引起的

网友:
呵呵 !!我也是觉得是电压偏高引起的 ! G极直接连到 LM358电压比较器上,周围电阻没有问题! 现在客户换了块,=着灵感来了在弄下

网友:
换358,或是查反馈端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