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帮帮忙三星788DF暗屏烧20分钟好了

楼主(2009-05-10):
我店里有一台三星788DF,刚开机屏幕很暗也很模糊看不清字体,开机通电20分钟左右就好了,只要也好用起一切正常.开一天都没有问题,尾座我换过,还是一样各位帮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2009-06-10):
显象管尾座受潮引起的,最好打开机壳,用热风枪加热吹小板,(要取下小板哦),用酒精清洗尾座插针,不行的话,就只能换小板了!

网友:
换G2电容。蓝色的那个就是。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换管座就会好的!

网友:
换尾 座还不行,还要清洗下聚焦线,清理干静,有不干静的地方把它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