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15GAV/D915PGN 跑E5

楼主(2009-05-10):
INTEL D915GAV/D915PGN 跑E5  内存供电正常  BIOS 刷了 。。 还是不行。。

网友:
查一下IO,换IO试试

网友:
分别按压南北桥,CPU座子试试看

网友:
IO 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大家帮帮忙。。。。

网友:
跑e5应该跟内存有关,查一下内存电压和频率是不是正常

网友:
打下内的阻值

网友:
E5应该是内存,如果没有接触不良问题,就换北桥吧。

网友(2009-12-04):
换CPU与内存试试吧, 我有、一个换了CPU和内存就好了,没换之前是F4,换CPU后跑E5,又换了内存好了,这板子对内存要求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