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00AU诊断卡跑到18就停了

楼主(2009-05-10):
P400AU主板诊断卡跑到18就停了,CPU,内存,显卡部分电压都正常。不插内存的时候六个时钟都正常。但是插上内存就有两个时钟没有。换个别的条子有时候诊断卡跑17,不插条子的时候复位跳线正常。插上条子点复位的时候就关机了。大家帮着研究一下啊

网友:
BIOS刷过了。连IO也换了,还是跑18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北桥按了。无反映

网友:
SB 到NB量一下可能会发现问题

网友:
SB到NB只有两根线差40欧,,不 知道总是是出在这上面吗。但是我压南北桥阻值也没变化

网友:
插着内存的时候跑到18的时候PCI的时钟信号就没有了。不插内存PCI信号就一直有

网友:
麻烦能不能具体点啊。我有些不太明白

网友:
有谁遇到过这个情况来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