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400A PRO主板通电后1秒钟断电解决后不跑码?

楼主(2009-05-10):
该主板不跑码,用胜利频率计测时钟芯片CY283410C-3有3.3V和2.6V电压。测芯片的各引脚有14.318MHZ,24MHZ,33MHZ,48MHZ,66MHZ.就是没得100/133MHZ.注;晶振两端有1.5V和42MHZ的频率。请各路高手指教。

网友:
楼主:难道主板上面的供电短路现象解决了?

网友:
分别按压CPU座子,南北桥看是否虚焊

网友:
短路解决了?其它供电的条件都满足,时钟、复位都正常?
分别按压CPU座子,南北桥看是否虚焊-----这个也是硬道理